[其他ST产品]
F1和F4在上下拉电阻配置的具体差异是什么?

楼主(2023-09-26):
F1和F4在上下拉电阻配置的具体差异是什么?

网友A:
F1和F4在上下拉电阻配置上的具体差异主要体现在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的功能和翻转速度上。

网友B:
翻转速度等也存在差异。

网友C:
好像F4的上拉电阻在输出模式下依然能用

网友D:
就是在默认状态下的电平不同吧

网友E:
速度肯定是不一样了,但是跟上下拉电阻好像也没啥关系

网友F:
你是说内置的上下拉配置还是外置的啊?

网友G:
一般就是配置输入输出的时候会考虑到用上下拉吧

网友H:
你最好还是看看例程,对比一下

网友I:
差异没啥吧,因为都是基础配置,比较简单

网友J:
配置就用cubemx配置完事儿自己看呗

网友K:
翻转速度等存在差异。

网友L:
没有差异,我反正用起来都一样

网友M:
这个也没人注意过啊,都是配置完成就完事儿了嘛

网友N:
真没注意啥,这个差异真不好说哦

网友O:
其实就是速度吧,我觉得有点可能,剩下没啥配置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