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系列MCU ADC:精确、可靠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楼主(2023-09-26):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种精确且可靠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那么MM32F013x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选择。每个ADC通道都拥有独立的结果寄存器,使得多通道数据采集变得轻而易举。无论您的应用是工业自动化、医疗设备还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这一系列MCU都能胜任

网友A(2024-02-06):
这个ADC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B:
其实用MM32的话,一般做电机控制的比较多

网友C:
ADC我觉得还是TI得比较稳一些

网友D:
一般来说,MCU的adc就一般吧,不用有太过期待

网友E:
话说,MM32有芯源的那种ADC校准功能么?

网友F:
确实MM32的ADC还是不错的存在,很稳定而且很好用

网友G:
话说,医疗方面用的MCU是必须工业级的吗?

网友H:
独立结果寄存器是什么意思?就是多路使用ADC的时候,结果不会被干扰影响?

网友I: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啊,有机会使用一下这芯片的adc功能

网友J:
话说,这ADC的位数是12位的吗?有效位数能达到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