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需要帮助!如何在MM32F013x MCU上配置和读取ADC结果寄存器?

楼主(2023-09-26):
需要帮助!如何在MM32F013x MCU上配置和读取ADC结果寄存器?

网友A(2023-11-24):
可以参考MM32F0130的库函数与例程
详见: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oducts/mm32mcu/mm32f/mm32f_value_line/mm32f0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MM32F0130的库函数与例程
详见:https://www.mindmotion.com.cn/products/mm32mcu/mm32f/mm32f_val ...

这个可以提升ADC的精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提升ADC的精度吗?

这只是MM32提供的例程,要想提高ADC的精度,可以进行下面几个方面的考虑:

- 使用稳定的参考电压:
要获得高精度的转换结果,必须确保ADC所用的参考电压非常稳定。如果不使用稳定的参考电压,那么即使输入信号没有任何变化,ADC也可能得出不同的转换结果。

- 合理设置参考电压:
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范围和所需精度,应该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如果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转换结果失真或精度降低。

- 设置输入阻抗和采样周期:
根据ADC的特性以及应用需求,应适当设置输入阻抗和采样周期。如果设置不合适,可能会影响到转换结果的准确性。

- 软件优化:
通过软件优化,可以进一步提高ADC的精度。例如,可以通过多次采样然后平均的方式来消除噪声和测量误差。

网友C(2023-12-26):
建议参考MM32F013x的官方数据手册和应用指南

网友D:
有些芯片用adc是比较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