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ADC配置问题:如何正确使用独立的结果寄存器?

楼主(2023-09-26):
MM32F013x ADC配置问题:如何正确使用独立的结果寄存器?

我正在尝试使用MM32F013x系列微控制器的ADC功能,但对于配置和读取独立结果寄存器感到有些困惑。是否有人可以分享一些有关正确配置和使用ADC通道结果寄存器的指导或示例代码?

网友A:
看一下技术手册吧

网友B(2023-12-27):
当然可以。MM32F013x系列微控制器的ADC功能非常强大,使用起来也比较复杂,尤其是当涉及到独立结果寄存器时。

网友C: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配置和使用MM32F013x的ADC通道和独立结果寄存器:

c
#include "mm32f0xx.h"

void ADC_Init(void) {
    // 初始化ADC的必要配置,例如通道选择、采样时间等
    // ...
}

void ADC_StartConversion(uint8_t channel) {
    // 启动指定通道的ADC转换
    // ...
}

uint16_t ADC_ReadResult(uint8_t channel) {
    // 读取指定通道的ADC结果
    // 注意:这可能会触发自动重启动转换,取决于您的配置
    // ...
}

int main(void) {
    ADC_Init();
    while (1) {
        for (uint8_t channel = 0; channel < NUM_ADC_CHANNELS; channel++) {
            ADC_StartConversion(channel);
            uint16_t result = ADC_ReadResult(channel);
            // 处理或存储结果...
        }
    }
}

网友D:
看看其他人的回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