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通道切换疑问?

楼主(2023-09-26):
AD, ADC, dc
如何在MM32F013x上实现多通道切换并保存结果??

网友A(2024-01-06):
adc应该是有这个特定的模式的

网友B:
楼主想要通道之间进行切换 有顺序的要求吗

网友C:
默认的adc多通道转换模式下 各个通道之间是有固定的顺序的

网友D:
可以通过配置注入通道组来实现楼主的想法

网友E:
adc采集有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就是可以配置采集的通道的数量的

网友F:
为什么要保存结果 这个岂不是需要很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