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的MCO引脚用于时钟频率验证吗?

楼主(2023-09-26):
我想验证MM32F013x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使用MCO引脚输出时钟频率?如果可以,求个相关配置的大致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A(2024-02-06):
这个估计是可以支持时钟验证的

网友B:
你说的验证是?对比你设定的时钟?不是就退出?

网友C:
我觉得验证应该不行,应该是能监控这个时钟的运行频率

网友D:
这个MCO我还真没用过,不过建议楼主可以直接看看官方的demo,看是否有正常使用的操作

网友E:
我建议啊,直接先去看看MCO的功能,我觉得不支持时钟验证

网友F:
一般来说验证时钟正确与否你可以先读取时钟,然后与自己设定的时钟比较啊

网友G:
但是你验证配置是否正确估计也没啥用,不正确的话,你MCU也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H:
一般是能检验时钟的频率是多少,估计是当个小黑盒子用吧

网友I:
时钟验证的功能就是看看时钟输出了没有吧?不是判定时钟输出多少是吧

网友J:
你可以试试,就正常配置MCO的功能就行的

网友K:
MM32F013x的MCO引脚可以用于时钟频率验证。在配置MCU的时钟时,为了验证配置结果是否正确,可以通过MCO这个引脚查看时钟频率。很多芯片都有这个引脚,包括之前使用的NXP芯片和MM32F01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