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CO引脚配置问题:MM32F013x的时钟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3-09-27):
我在MM32F013x上配置了MCO引脚以输出时钟频率,但发现输出不够稳定。有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如果输出不稳定的话,应该是外界有干扰造成的,可以试着去掉干扰,试试。

网友B:
时钟源是不是就不稳定啊

网友C:
请问输出不稳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网友D:
这个输出的时钟频率就是专指系统时钟是吗

网友E:
如果不进行配置 回复出厂设置的话 能稳定下来吗

网友F:
如果是使用示波器的话 需要排除是不是示波器引入了干扰

网友G:
看一下时钟源是不是稳定的  使用的是有源时钟还是无源时钟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时钟源呢

网友I(2023-12-27):
任何电源电压的波动都可能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J:
尝试更换时钟源,看看是否有所改善。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输出时钟可能会受到数字信号的干扰。尝试在MCU的输出端添加一个简单的RC滤波器来平滑信号。

网友L:
检查接地,不良的接地可能导致信号噪声和不稳定。

网友M:
可能是软件/固件问题

网友N:
可能是主频有点低了吧

网友O(2024-01-29):
系统时钟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