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的时钟分频问题

楼主(2023-09-27):
我想要通过MM32F013x的MCO引脚输出一个特定频率的时钟,但不确定如何进行分频配置。有没有人了解如何在MCO引脚上配置时钟分频?

网友A:
时钟就按平时的配置不可以吗?

网友B(2023-12-27):
对于MM32F013x的MCO引脚,你可以通过配置RCC时钟系统,以及使用PLL(相位锁定环)或HSE(外部时钟源)来生成特定频率的时钟输出。

网友C:
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D:
和st32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