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CO引脚时钟源选择MM32F013x的MCO支持哪些时钟源?

楼主(2023-09-26):
我正在尝试配置MM32F013x的MCO引脚,但不清楚有哪些时钟源可以选择。可以有大佬告诉我MCO引脚支持的时钟源从哪里能找到吗?求

网友A(2024-02-06):
你可以看看这芯片的时钟树啊

网友B:
不太知道,不过你要是想使用MCO的话,可以直接看官方的demo,看看如何配置的

网友C:
估计这个也就是个读取信号吧,不需要什么时钟配置的吧

网友D:
这是直接在内部接入到晶振的引脚上了?

网友E:
话说,获取晶振是否准确有啥意义呢?

网友F:
我猜,内部高速时钟(HSI)可以作为MCO的时钟源之一

网友G:
应该可以使用HSE的时钟吧

网友H:
这也没啥啊,不是HSE就是HSI了呗

网友I:
话说,这外设能用RTC的那个低速外部时钟信号不?

网友J:
我还真没用过MCO,不过我觉得一般手册会写吧,你瞅瞅就好啦

网友K(2024-05-28):
内部高速时钟源

网友L:
查看MM32F013x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