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与外部设备连接问题

楼主(2023-09-28):
我尝试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外部设备,但遇到了一些问题。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些连接时的注意事项和常见错误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确认引脚定义:
正确地将MCO引脚配置为输出。你可以在Microchip的官方文档或MM32F013x系列的数据手册中找到引脚定义和配置选项。

网友A:
正确选择MCO输出的时钟源。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主时钟、内部振荡器或外部时钟源等。

网友A:
如果需要,确保设置了正确的时钟分频因子,以确保MCO输出的时钟频率符合你的要求。分频因子可以用来降低时钟频率,以适应外部设备的需求。

网友A:
用正确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为什么要用电平转换呢

网友C(2024-06-18):
连接时要注意钟源选择、MCO配置、GPIO复用、外部设备兼容性和硬件连接等

网友D:
什么问题呢?都不描述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E:
MCO无输出:
检查MCO配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选择、预分频系数设置等。
验证GPIO复用配置是否正确,确保MCO引脚被正确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MCO引脚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F:
跟电平有啥关系啊?

网友G:
程序配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H:
做项目吧,从项目中来到项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