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连接到频率计的技巧

楼主(2023-09-26):
我**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外部频率计,以测量系统时钟频率。有人可以分享如何正确连接MCO引脚到频率计的技巧吗?

我猜想可能的解决方法:
通常,将MCO引脚连接到频率计的输入通道,并确保频率计的输入电平范围适合MCO引脚的输出电平。

需要根据所连接的设备规格来选择正确的频率计。

MCO引脚的配置和外部设备的输入要匹配,以获取准确的频率测量。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A(2024-01-05):
这个跟外部频率计的选型有关系吗

网友B:
如果不匹配的话 可以加电阻进行保护吗

网友C:
也可以考虑通过示波器进行观测啊

网友D:
我们把这个引脚连接到频率计的用处是什么呢

网友E:
芯片mco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F:
二者的电平应该互相匹配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