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输出与示波器观测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3-09-27):
我已经连接了MM32F013x的MCO引脚到示波器,但示波器观测到的时钟频率与期望值不一致。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我检查了MCO引脚的配置,它与示波器输入相匹配。、

示波器的设置也都正确,包括输入电平范围和触发设置。

但是示波器观测结果仍不一致。

还有可能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A:
有可能是时钟就不准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的观测值和预期值大概相差多少呢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时钟频率是不是和设定的一样

网友D:
观察到的波形整齐吗 有没有毛刺

网友E:
查看一下软件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尤其是时钟那边的配置

网友F:
楼主测量一下时钟源的信号是否准确

网友G:
有时候示波器接的不好的话  结果也不是正确的

网友H(2023-11-16):
可能是信号频率与示波器不匹配

网友I:
如果MCO引脚的输出信号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观测结果出现偏差。

网友J:
示波器设置不正确?

网友K:
可能是MCO引脚连接的负载问题

网友L:
如果MCU的固件存在错误或问题,可能会导致MCO引脚的输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