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我想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进行时钟频率分析。有人可以提供正确的连接方式吗?

将MCO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的输入通道,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速率足够高以捕捉时钟信号的频率。

不知道是不是触发捕获不太对?

网友A:
GND连GND,剩下不会了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一共也就俩引脚 分别和频率的高低两端相连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楼主说的逻辑分析仪是说的示波器吗?

网友D:
一共就两根线不是正街就是反接呗

网友E:
这种接入方式肯定使用的是差分输入方式啊

网友F:
这种连接方式会给信号引入干扰信号吗

网友G:
对逻辑分析仪的供电连接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呢

网友H(2023-12-27):
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进行时钟频率分析时,首先确保您使用的逻辑分析仪具有足够的采样速率来捕捉时钟信号的频

网友I:
以下是连接MCO引脚到逻辑分析仪的一般步骤:

连接硬件:

使用适当的线缆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的输入通道上。
确保连接稳定,避免出现连接不良或断开的情况。
配置逻辑分析仪:

打开逻辑分析仪的软件或控制界面。
选择正确的输入通道和采样速率。确保采样速率足够高以捕捉时钟信号的频率。
根据需要调整其他参数,如电压范围、触发条件等。
触发捕获:

在逻辑分析仪的软件或控制界面中,确保您设置了正确的触发条件。对于时钟信号的分析,通常会选择边沿触发,例如上升沿或下降沿。
根据您的需求调整触发的阈值和延迟等参数,以确保能够捕获到稳定的时钟信号。
分析数据:

在逻辑分析仪软件中查看捕获到的数据。您应该能够看到MCO引脚的时钟信号波形。
使用软件的测量工具或统计功能来分析时钟频率。通常,逻辑分析仪软件提供了频率计、周期测量等功能来帮助您计算时钟频率。
注意事项:

确保逻辑分析仪的接地良好,以减少噪声干扰。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在不同的输入通道或采样速率下重复测量,以验证结果的准确性。
数据记录与处理:

根据需要记录和分析数据。您可以将结果导出到电子表格或其他数据分析工具中进行进一步处理。
结束测量:

在完成测量后,断开硬件连接并关闭逻辑分析仪软件或控制界面。

网友J:
把底和测量一角连接上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