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13x MCO引脚外部连接问题

楼主(2023-09-27):
我将MM32F013x的MCO引脚连接到外部设备时的一些问题。

连接线和连接器,基本上是可以防止信号干扰了,根据外部设备的输入要求,我还是不明v白怎么去选择适当的电平转换电路或电阻器,搞得兼容性很差的样子。

网友A(2024-02-05):
你说的兼容性很差是指哪方面?

网友B:
电平转换电路一般不都是用外部电路实现的么?

网友C:
你选择合适的电压就行了,然后再设计电平转换电路的啊

网友D:
用三极管估计就可以实现电平转换了吧

网友E:
你可以选择一个集成的电平转换电路,比如TXB0108PWR这种芯片了

网友F:
感觉你是不懂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电压兼容是吧

网友G:
一般来说这芯片不应该有这么设计费劲吧

网友H:
MCO方面官方没有推荐电路给提供么?

网友I:
建议直接找个技术支持,配合你去做这个事情吧

网友J:
我也不会MCO啊,但是我看应该也不会出现电平不匹配的情况吧,一般不都是3.3V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