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微MM32F013x芯片学习-MCO时钟输出

楼主(2023-09-26):
我们在配置MCU时钟时,为了验证配置结果是否正确,可以通过MCO这个引脚查看时钟频率。很多芯片都有这个引脚的,之前使用NXP芯片时,也有这个引脚。下面说一下MM32F013x的MCO使用。我这里的时钟配置时内部RC时钟经过内部PLL倍频到72M,时钟配置忽略,只说MCO输出配置.

楼主:
MCO输出选择

  RCC->CFGR |= RCC_CFGR_MCO_PLLDIV24;//PLL倍频后的时钟/24作为MCO的输出,方便示波器观察,频率太高了,示波器看波形就失真太严重了。

楼主:
//操作GPIO寄存器前,一定要使能GPIO的时钟,不然,会死机
    RCC->AHBENR |= RCC_AHBENR_GPIOA;

楼主:
//配置A9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A->CRH &= ~(GPIO_CNF_MODE_MASK << GPIO_CRH_CNF_MODE_9_Pos);
    GPIOA->CRH |= GPIO_CNF_MODE_50MHZ_AF_PP << GPIO_CRH_CNF_MODE_9_Pos;

楼主:
//配置A9复用模式为AF5

    GPIOA->AFRH &= ~GPIO_AFRH_AFR9;
    GPIOA->AFRH |= (GPIO_AF_MODE5 << GPIO_AFRH_AFR9_Pos) ;

楼主:
配置完成,用示波器查看PA9引脚的波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