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ubeMX搭配HAL库可真好用DMA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23-09-26):
配置如下
然后完善代码
多么的奈斯。。。被PIC的MCC坑坏了,还是STM32好用啊。

网友A:
这个工具生成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B(2024-04-19):
对MP15X系列支持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MP15X系列支持如何呢?

应该也是可以的,没试过MPU系列的,那个太高级,太贵,没用过。

网友C:
MCC说实话还需要优化的地方很多

网友D:
G4与F4哪一个性能更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G4与F4哪一个性能更强一点?

F4性能更好啊。

网友E:
大家做什么用到的MPU系列啊?

网友F(2024-07-28):
STM32的CubeMX与HAL库结合起来使用,可以大大简化配置和编程过程,涉及DMA串口数据传输时特别明显

网友F:
在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进行串口数据发送时,CubeMX和HAL库可以大大简化您的工作

网友G(2024-09-06):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H: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I: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J: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K: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L: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M: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N: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O: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