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反电动势检测问题:BLDC无感控制如何准确检测过零点?

楼主(2023-09-26):
在进行BLDC无感控制时,如何准确检测电机反电动势的过零点?这对于控制非常重要,但我不确定如何实现。

网友A(2024-04-23):
在进行无感控制时,准确检测电机反电动势的过零点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使用专门的电路来检测电机反电动势的过零点

网友C:
通过对电机绕组电压或电流进行采样,并使用特定的算法来检测过零点

网友D:
使用霍尔传感器或磁编码器等传感器来检测转子位置和速度,从而间接检测反电动势的过零点

网友E:
通过对电机绕组电压的变化进行观测和分析,以确定反电动势的过零点

网友F:
您可以使用监测电机绕组的电压变化的方式,并在过零点时产生一个触发信号

网友G:
建议还是使用传感器比较稳当一些

网友H:
一般来说是使用霍尔传感器的,其他的吧可以自己搭建过零点电路

网友I:
一般不是有过零点的芯片来做检测的么

网友J:
肯定需要外部信号传输,如霍尔传感器

网友K:
软件算法和传感器结合使用可以提供较为准确和可靠的过零点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