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反电动势检测问题:BLDC无感控制如何准确检测过零点?

楼主(2023-09-26):
在进行BLDC无感控制时,如何准确检测电机反电动势的过零点?这对于控制非常重要,但我不确定如何实现。

网友A:
使用端电压法

网友B:
通过无传感器控制方法,BLDC电机的无传感器控制方法也可以用来检测过零点。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算法来估计或推算电机的位置信息,如通过电流或电压的波形来间接推断出电机的位置信息。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使用H有感方波运转,示波器看一下反电动势波形,查看规律。根据反电动势过零点位于换相前30度出现,找到这个点,看对应的电压是什么什么样的。后面使用ADC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