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电机运行不稳定

楼主(2023-09-28):
BLDC无感控制方案的问题,电机运行不稳定,可能是哪里不对引起的呀?

网友A:
如果电流和电压的检测不准确,就可能导致控制系统不能正确地感知电机的运行状态,从而造成运行不稳定。

网友B:
电机转速和位置的检测不正确

网友C:
控制算法的设计不合理

网友D:
控制系统中的各种元件和传感器可能会产生干扰,这些干扰可能影响到电机的稳定运行。

网友E: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