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NuMotor 合封型微控制器你知道吗

楼主(2023-09-26):
NuMotor 合封型微控制器以新唐的微处理器为基础,搭配不同耐压的闸级驱动电路,适合低功率的系统使用。此外,内建 5 VLDO、低电压保护 (UVLO) 及上下臂直通保护 (shoot-through prevention) 机制让实用性大幅提升。

楼主:
NM18002 是 MS51FB9AE 及 30V 全桥式驱动电路的合封型产品。這是一款专为单相电机开发的前置驱动器 (Single-phase pre driver) 产品。用戶可以参考 MS51FB9AE 的 TRM 及 BSP 进行 NM18002 的软件开发。
根据官网介绍,应该可以单片式解决电机直接驱动与控制的问题。

楼主:
这是内部结构。

楼主:
这是全桥,适合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
而这个适合控制三线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看手册日期是很新的产品,估计还不好拿到货,我是很期待体验一下。

网友A:
请问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合封型微控制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合封型微控制器吗

合封型应该就是指的芯片的封装形式吧

网友C:
合封芯片的优点是可以提高芯片的集成度和性能,同时可以减小芯片尺寸,从而提高芯片的功能密度和速度

网友D:
合封技术还可以帮助企业节省成本,并且更难被抄袭

网友E:
与单封技术相比,合封技术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和更小的尺寸

网友F:
合封芯片是一种芯片封装技术,它将多个芯片通过引线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芯片结构,以便更好地实现集成和减小芯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