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485的总线占用率啊?

楼主(2023-09-26):
有这种工具吗

网友A:
总线占用率 = (发送数据量 / (发送数据量 + 接收数据量)) * 100

网友B:
安装RS485适配器并连接到计算机

网友C:
这个还能测量吗

网友D:
没测量过这个

网友E:
还有测试485的占用率啊?

网友F:
一般应该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G:
就是挂载能带几个,我觉得一般都是能带几十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H:
这种总线占用率是需要考虑的么?我还没考虑过呢

网友I:
测这种占用率有啥用的么?

网友J:
一般不都是巡检通信吗?

网友K:
其实测试485占用率可以先看看测试时间段,然后再测数据,再计算

网友L:
没有这种,都是需要自己写的函数呢

网友M:
一般用定时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N:
时间内处理的数据量应该就算是占用了吧

网友O:
可以安装RS485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