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70I无源晶振幅值问题

楼主(2023-09-26):
GD32F470I, 25MHz晶振输入波形幅值0.2~1.1V, 拆掉晶振, OSCOUT和OSCIN输出0.6V, 而用其他品牌单片机, 相同型号晶振, 其电容电路相同, 输出幅值0.7~2.4V, 拆掉晶振, OSCOUT和OSCIN输出1.7V, 电源输出都是3.3V, 请问有大佬知道原因不? 按GD32给出的规格书, 晶振峰值输出起码要2.6V以上.

网友A:
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了吗

网友B:
降低外接电容值试试

楼主:
立创梁山派, GD32F470Z型号, 25MHz晶振, 测得晶振输出最大值也是1.14V左右, 烧录立创给的串口例程功能正常, 兆易创新的规格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