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3内核的双堆栈机制有什么好处啊?

楼主(2023-09-26):
看介绍说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啊,那为什么要设置成两个?

网友A:
防止堆栈溢出,方便操作系统设计

网友B:
提高内存利用率

网友C:
分离中断处理和任务执行就是好处啊

网友D:
使用双堆栈机制可以将中断处理和任务执行的堆栈分离开来,避免它们相互干扰

网友E:
中断处理通常需要快速响应和执行,而任务执行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通过使用不同的堆栈,可以确保中断处理不会被任务执行所影响,提高系统的响应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F:
双堆栈机制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G:
中断处理和任务执行使用不同的堆栈,当任务执行时发生堆栈溢出或错误时,不会影响中断处理的正常进行

网友H:
我理解的双堆栈可以这样,优化堆栈空间利用

网友I:
其实,使用双堆栈机制可以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堆栈空间

网友J:
中断处理通常需要较小的堆栈空间,而任务执行可能需要较大的堆栈空间。通过分离堆栈,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配合适大小的堆栈空间,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堆栈空间占用

网友K:
估计是怕有冲突吧,所以设置成2个

网友L:
一般双堆栈机制的时候,容易出现堆栈溢出问题,所以需要好好的处理才行

网友M:
用双堆栈机制,避免它们相互干扰,可以将中断处理和任务执行的堆栈分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