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堆栈指针的选择问题

楼主:
RTOS在M3单片机运行时,任务切换时是怎么选择堆栈指针的啊?

网友A(2023-10-14):
在M3单片机上运行实时操作系统(RTOS)时,任务切换时选择堆栈指针的过程通常由RTOS内核完成

网友B:
一般都是内核处理啊,自己分配的,不需要用户来实现

网友C:
可以不用管,我觉得

网友D:
当前任务执行完毕或者发生任务切换的时候,RTOS会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信息,包括程序计数器(PC)、寄存器等。

网友E:
RTOS会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调度策略,选择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

网友F:
一般情况是在切换到下一个任务之前,RTOS会将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信息从任务控制块(TCB)中恢复出来。

网友G:
RTOS会将堆栈指针设置为下一个任务的堆栈指针,这样当任务被重新调度执行时,它将从正确的堆栈位置开始执行。

网友H:
你这个好像都不用自己配置,就堆栈设置大小合适即可

网友I:
正常来说都是自动切换的啊

网友J:
当任务切换时,RTOS会将下一个任务的堆栈指针加载到SP寄存器中,从而切换到下一个任务的堆栈

网友K:
RTOS会将堆栈指针设置为下一个任务的堆栈指针,任务被重新调度执行时,它就会从正确的堆栈位置开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