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无线通信协议,用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3-09-30):
Thread,zigbee,或者Matter等等,那款比较好用啊?或者比较流行

网友A:
都各有优缺点

网友:
STM32 可以通过外置 Wi-Fi 模块实现 Wi-Fi 通信

网友B:
在选择无线通信协议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B:
如果需要短距离、高速率的无线连接,可以考虑使用WiFi或蓝牙;

网友B:
如果需要长距离、低功耗的无线连接,可以考虑使用LoRa或NB-IoT;

网友B:
如果需要低功耗、高可靠性的无线连接,可以考虑使用ZigBee或6LoWPAN。

网友C:
如果需要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信,例如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远程控制等,蓝牙和Zigbee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D:
STM32 提供了内置的蓝牙功能,支持 Bluetooth 5.0 和 4.2 标准。

网友E:
看应用场景的需求呗

网友F:
Wi-Fi是一种高速、稳定的无线通信协议,可以提供高速的数据传输和广泛的覆盖范围。

网友G:
蓝牙低功耗 、Zigbee和Thread。

网友H: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在长距离内传输数据,且功耗较低,那么 NB-IoT 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网友I:
STM32Wx产品组合支持不同的无线电协议,共包含以下三个产品系列:STM32WB和STM32WBA系列,适用于短距离无线连接

网友J:
如果需要进行远距离的无线通信,或者需要高速的数据传输,那么可以考虑使用Wi-Fi协议。

网友K:
看应用场景啊

网友L:
要看自己的项目需求了

网友M:
看通信距离的远近了

网友N:
与外部NB-IoT或LTE-M模块配合使用,实现与移动网络的通信。

网友O:
看你设备工作在什么环境了

网友P:
可以选择Wi-Fi或Zigbee等协议

网友Q:
Zigbee则是一种低功耗、低成本的无线通信协议,适合用于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网友R:
常用的无线通信协议有蓝牙、Wi-Fi、Zigbee、NFC

网友A:
他们都有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也有缺点

网友S:
Wi-Fi、蓝牙、Zigbee

网友T:
在STM32中进行无线通信时可以考虑使用Zigbee协议。

网友U:
可以通过外部Zigbee模块实现与Zigbee网络的通信。

网友V:
蓝牙模块或可以与外部蓝牙模块配合使用。

网友W:
ZigBee协议 可以实现高速的数据传输和互联网接入。

网友X:
如果需要高速的数据传输,可以考虑使用Wi-Fi协议。

网友Y: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集成的Wi-Fi模块或可以与外部Wi-Fi模块配合使用。

网友Z:
可以使用Wi-Fi模块来实现与无线网络的连接和数据传输。

网友AA:
NRF2401是一种低功耗、低成本的无线通信芯片

网友AB:
STM32的无线通信协议有很多种,具体选择哪种协议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应用场景来决定。

网友AC(2023-12-04):
在选择无线通信协定时,必要按照详细的利用场景以及需求举行综合斟酌。

网友AD:
首先得看你的应用场景,不同的无线通信方式是有应用场景区别的,智能家居,工业等。

网友AE:
不同的无线通信专门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要根据你的应用来选择。

网友AF:
每种无线通信协议都有其专门应用场景和考虑的,这个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

网友AG:
STM32,可以实现通过外部设备,Wi - Fi,模块,Wi - Fi,通信

网友AH:
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项目要求

网友AI(2024-02-01):
与外部NB - IoT或LTE-M模块协作,实现与移动网络的通信。

网友AJ:
蓝牙低功耗,zigbee和线程。

网友AK:
可选择Wi - Fi、Zigbee等协议

网友AL:
常用的无线通信协议有蓝牙、Wi - Fi、Zigbee和NFC

网友AM:
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缺点

网友AN:
wi-fi, Bluetooth, zigbee

网友AO:
如果你需要长距离、低功耗的无线连接,你可以考虑使用Lora或NB IoT;

网友AP(2024-03-06):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长距离传输数据并且功耗低,那么NB - IoT是一个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