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 的双通道14位250 KSPS ADC效果怎么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9-29):
没用过这款

网友B:
大多数应用都可以,但是需要高精度的话还是建议用专用的模块

网友C:
通常情况下,MSPM0G双通道14位250 KSPS ADC的有效位数可能达到12位或更高

网友D:
MSPM0G双通道14位250 KSPS ADC的有效位数(ENOB)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ADC的噪声性能、无混叠滤波器的性能、数字滤波器的性能以及ADC的动态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