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廉价的电容麦克风内部什么样你知道吗

楼主:
上面那个盖片像镜子一样光亮的金属片,可以取下来

地下这个塑料壳去掉后原来是一个像三极管的元件,一个电极与带2个孔的金属片连接。
这两个金属片就构成了一个可以在声波驱动下受迫振动的电容。
这个三极管一样的东东应该是一个信号放大器。

简单画个结构图

找了一下大概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3-09-29):
很神奇啊

网友B:
对麦克风结构的认识还停留在喇叭那种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