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开发板485通讯 能正常发送,不能收

楼主(2023-09-27):
实验目的:在开发板中 用官网提供的485通讯程序 使用串口,通过usb转ttl模块和电脑的串口程序 通讯。
实验现象:485通讯程序 能正常发送数据到 电脑串口程序上显示,但是 电脑串口程序 不能发送数据到485通讯程序 里。 debug发现接收中断都不进

官网提供的485通讯程序 是 两个开发板 互相通讯的。
使用 ttl通讯 能正常 收发。

网友A:
是不是485的收发控制脚忘记操作了,导致一直是在发送状态?

网友B:
485接收,芯片在初始化会设置接收地址,地址匹配才能接收数据

网友C:
检查您的通讯协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通讯协议设置正确,可能是485芯片或线路存在问题。请检查485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尝试更换一个已知工作正常的485芯片。

网友E:
可能是您的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F:
485和串口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G:
估计是收发匹配的问题。

网友H(2024-02-29):
有可能是一直在发送,没开启接收。

网友I:
检查一下杜邦线是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