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DMA ADC传输问题

楼主(2023-09-27):
GD32F470 例程上面为定时器触发的,但是我想使用DMA直接将数据传输到内存,不使用任何触发,但是我测试下来存在问题,数据无法通过DMA进行搬运,各位是否有可供例程参考

STM32 开启DMA循环搬运会自动会搬运到缓存,GD这边要用定时器去触发,我想要的是他循环搬运的效果

网友A:
DMA通道DMA通道在接收数据时,不影响CPU其他的操作。 DMA优先级:DMA1优先DMA2,较低编号的通道优先于较高的通道,通道2优先于通道4。

网友B:
DMA不是挺简单的吗,咋还无法搬运了

网友C:
是不是DMA你配置的不OK啊?

网友D:
估计是你哪里的初始化问题不对导致的

网友E:
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咋写的不,把工程附上来,让大家看看呗

网友F:
你看官方的DMA例程就好了,基本就可以实现

网友G:
你就再加个DMA功能不就行了么,你的例程里应该有DMA的吧

网友H:
数据直接DMA搞到内存里,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I:
没玩过GD,不过我觉得DMA不复杂,应该有例程可以供你参考的

网友J:
你定时器触发完成之后,DMA搬运就好了,不用触发

网友K:
DMA不触发可吗?好像得有啥条件触发一下才行吧

网友L(2024-05-15):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