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zit6擦除内部flash的ban2扇区时。。。。

楼主(2023-09-27):
stm32h743zit6擦除内部flash的ban2扇区时,将CR2中的start位(擦除启动位)启动后,flash寄存器变成0,并报错cannot access memory

网友A:
是不是没解锁flash啊

网友B:
供电够吗?

网友C(2024-04-29):
应该是擦写问题导致的

网友D:
擦除ban1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E:
是不是擦除的大小没对上?

网友F(2024-09-06):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G: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H: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I: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J: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K: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L: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M: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N: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O: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