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中断CPU占用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3-09-27):
如题!
另外,假设中断函数内的语句一样,定时器的中断和DMA的中断CPU占用率一样么?

网友A:
如果你想要更精确地获取CPU中断占用率,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专门的工具或软件来完成。例如,你可以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性能监控工具(如Linux的top命令或Windows的任务管理器),或者使用一些专门的性能分析工具来获取更准确的数据。

网友B:
要看具体的代码吧

网友C:
将所有中断的处理时间相加,然后除以总的时间窗口长度

网友D(2024-08-21):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E: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F: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G: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H: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I: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J: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K: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L: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M: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