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使用DMA配置及理解

楼主(2023-09-27):
我的想法是使用DMA进行USART1的Rx外设和Tx进行数据的交互,但是我使用printf却没有输出。我想知道是代码问题还是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大神纠正。

DMA.c
#include "DMA.h"

#define DTRD 5000 /*可传输最大数据65535字节*/

void USART1_Rx_DMA_Init(u8 buff)
{
    RCC->AHBENR |= 1;/*开启DMA1时钟*/
    DMA1_Channel5->CCR = 0x00000000;

    /*意思是从USART1->DR处获取数据,后放到buff上*/
    DMA1_Channel5->CPAR = (uint32_t)(&USART1->DR);/*源*/
    DMA1_Channel5->CMAR = (uint32_t)buff;/*目标*/

    DMA1_Channel5->CNDTR = DTRD;

    DMA1_Channel5->CCR |= 2<<12;
    DMA1_Channel5->CCR |= 1<<7;
    DMA1_Channel5->CCR |= 1<<5;
    DMA1_Channel5->CCR &= 1<<4;/*数据传输方向由USART1->DR到buff,因此是从外设读*/
    //DMA1_Channel5->CCR |= 1<<1;
    DMA1_Channel5->CCR |= 1;

}

void USART1_Tx_DMA_Init(u8 Send_Buff)
{
    RCC->AHBENR |= 1;

    DMA1_Channel4->CCR = 0x00000000;

    DMA1_Channel4->CPAR = (uint32_t)(&USART1->DR);/*目标*/
    DMA1_Channel4->CMAR = (uint32_t)Send_Buff;/*源*/

    DMA1_Channel4->CNDTR = DTRD;

    DMA1_Channel4->CCR |= 2<<12;
    DMA1_Channel4->CCR |= 1<<7;
    DMA1_Channel4->CCR |= 1<<5;
    DMA1_Channel4->CCR |= 1<<4;/*数据方向由Send_Buff到USART1->DR,因此是从存储器读*/
    DMA1_Channel5->CCR |= 1;
}
==========================================
DMA.h
#ifndef __DMA_H
#define __DMA_H

#include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void USART1_Rx_DMA_Init(u8 buff);
void USART1_Tx_DMA_Init(u8 Send_Buff);

#endif
===========================================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 "LED_Ini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MA.h"

u8 SendBuff = 'a';
u8 handBuff;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72,4800);
    LED_Setup();

    USART1_Tx_DMA_Init(SendBuff);
    USART1_Rx_DMA_Init(handBuff);
    printf("%cn",handBuff);

  while (1)
  {

  }

}
====================================
根据我的理解printf应该会输出字符 'a' 才对但是并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A:
handBuff没分配空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ndBuff没分配空间吗?

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24-04-29):
应该是串口DMA发送的问题

网友D(2024-09-06):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E: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F: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G: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H: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I: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J: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K: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L: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M: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