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主板接上Jlink信真器MCU才能跑的怪异问题

楼主(2023-09-27):
我的STM32F103主板,出现个很奇怪的现象,真接供电,不接Jlink仿真器,MCU跑不起来;只有接了Jlink才能跑起来!
太奇怪了,不知什么原因?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一定是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供电不足

只接仿真器的话可以算供电不足,这都接电源了还能供电不足吗

网友C(2024-04-28):
这个不应该吧,直接供电一般会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导致的?直接供电也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E:
电源有问题吧,测量一下电流和电压。

网友F:
你把JLink的地和主板的地连一块,看看能不能正常跑。

网友G(2024-09-06):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H: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J: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K: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L: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M: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N: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O: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P: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