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SDIO-4bits发送数据时出错

楼主(2023-09-27):
pi, ni, STM32, 4B, IO, sd
我向操作单元为“字”的FIFO中写入一个“字”;查询时,发现FIFO中被重复写了32个“字”。(FIFO一共有32个字的存储空间)
以下是我针对此问题写的一段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SDIO_DataInitTypeDef 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_InitTypeDef SDIO_InitStructure;

void SD_LowLevel_Init(void)        ;
void SDIO_DataInit(void);

int main(void)
{
    char *character= "abcdefghijklmnop" ;
        uint32_t  *data= (uint32_t *)character ;

    SD_LowLevel_Init();
    SDIO_DataInit();

    SDIO->DCTRL = 0;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Length = 16;

    SDIO_SetSDIOOperation(ENABLE);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ataTimeOut = 0xffffffff;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Dir = SDIO_TransferDir_ToCard;    //SDIO_TransferDir_ToCard=0 SDIO_TransferDir_ToSDIO=2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TransferMode = SDIO_TransferMode_Stream;   // SDIO_TransferMode_Stream SDIO_TransferMode_Block
    SDIO_DataInitStructure.SDIO_DPSM = SDIO_DPSM_Enable;
    SDIO_DataConfig(&SDIO_DataInitStructure);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0X12345678);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SDIO_WriteData(*data);
         SDIO->FIFOCNT;
         SDIO->DCOUNT;

}

void SD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and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Configure PC.08, PC.09, PC.10, PC.11, PC.12 pin: D0, D1, D2, D3, CLK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02 CMD lin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DIO AHB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DIO, ENABLE);

  /*!< Enable the DMA2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void SDIO_DataInit(void)
{
  SDIO_DeInit();

  /*!< Power ON Sequence -----------------------------------------------------*/
  /*!< Configure the SDIO peripheral */
  /*!< SDIO_CK = SDIOCLK / (SDIO_INIT_CLK_DIV + 2) */
  /*!< on STM32F4xx devices, SDIOCLK is fixed to 48MHz */
  /*!< SDIO_CK for initialization should not exceed 12 MHz */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Div = 0x04;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Edge = SDIO_ClockEdge_Rising;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Bypass = SDIO_ClockBypass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ClockPowerSave = SDIO_ClockPowerSave_Disable;
  SDIO_InitStructure.SDIO_BusWide = SDIO_BusWide_4b;
  SDIO_InitStructure.SDIO_HardwareFlowControl = SDIO_HardwareFlowControl_Disable;
  SDIO_Init(&SDIO_InitStructure);

  /*!< Set Power State to ON */
  SDIO_SetPowerState(SDIO_PowerState_ON);

  /*!< Enable SDIO Clock */
  SDIO_ClockCmd(ENABLE);

/*******************************************Gainspan Testing******************************/
    SDIO_DataStructInit(&SDIO_DataInitStructure);

}

网友A:
检查SDIO接口与SD卡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时钟频率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C:
可能是初始化问题

网友D:
发送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E:
你看是不是有循环

网友F:
如果SDIO中断处理程序有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请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实现。

网友G:
SDIO卡的硬件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H:
STM32的SDIO驱动程序需要与操作系统和SDIO卡兼容。如果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请确保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I:
在SDIO接口的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中断。你需要在代码中正确地处理这些中断,以便在需要时获取正确的数据。

网友J:
如果SDIO接口的硬件出现故障,也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错误。

网友K:
STM32的引脚连接不良或者损坏,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请检查STM32的硬件连接和状态。

网友L:
可能是由于SDIO接口连接不良、SDIO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SDIO中断配置不当等原因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K:
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超时

网友M:
在程序中,使用适当的方法发送 4 位数据。例如,你可以使用 HAL_SDIO_Transmit() 函数发送数据。请确保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 4 位值。

网友N:
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例如SDIO_CR1、SDIO_CR2和SDIO_CMD等。

网友O:
可以尝试使用官方例程来测试您的代码。

网友P:
硬件故障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Q:
错误的时钟设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如果SDIO接口本身存在故障,例如接触不良、线路损坏等,也可能导致错误

网友S:
在使用SDIO接口进行4位传输时,需要正确配置SDIO接口的寄存器。如果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错误。

网友T:
在发送或接收大量数据时遇到问题,可能需要启用DMA来提高性能。DMA可以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自动更改数据,而不需要CPU干预。

网友U:
请确保你已经正确初始化了SDIO接口,包括正确设置卡类型、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

网友V:
文件系统损坏或者存储空间已满,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请检查SDIO卡的文件系统和存储空间。

网友W:
STM32 和 SDIO 模块的电源和时钟设置正确。如果可能,请使用稳定的电源和时钟信号,以降低系统不稳定的风险。

网友X:
STM32的硬件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Y:
在进行4位传输时,需要按照特定的时序进行数据发送。如果时序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错误。

网友Z:
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实现,SDIO中断处理程序有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AA:
在程序中添加错误处理代码,以应对 SDIO 发送数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例如超时、错误状态等。确保能及时发现并处理这些错误。

网友AB:
在使用SDIO卡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操作。如果没有正确初始化,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请确保在使用之前正确初始化了SDIO卡。

网友AC:
发送数据时,应先设置发送缓冲区,然后开始传输。接收数据时,应先开始传输,然后读取接收缓冲区。

网友AD:
如果SDIO卡的文件系统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B:
检查SDIO接口的硬件是否正常,包括SDIO控制器、时钟发生器、数据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