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基于HAL的工程添加RTX

楼主(2023-09-27):
HAL的部分功能实现(例如超时计数)借助于STM32F7XX_IT.C中的SYStiCK_HANDLER,而往工程中添加RTX以后要覆盖STM32F7XX_IT.C中的SYSTICK_HANDLER,因此,如何才能“优雅“的处理这个冲突呢?

当前的HAL库在设计之初是否兼容RTOS?

网友A:
具体步骤可能因使用的IDE、编译器和RTX库而有所不同。

网友B:
你用的keil吗

网友C:
设计时候就考虑到兼容系统了吧

网友D(2024-08-2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E: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F: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G: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H: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I: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J: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K: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L: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M: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