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wip,稳定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初次使用STM32裸机移植lwip!有稳定性方面的问题!!!

stm32作为TCP服务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无法收发数据!!!

实验过程如下:

stm32作为TCP服务器,电脑端为TCP客户端,电脑以100ms往stm32发送2个16进制数,stm32回30个16进制数

三分钟后,电脑仍在发送数据,stm32不再回复,此时仍能够通过电脑端ping通stm32!

接着电脑端断开与stm32的TCP连接 ,再从新连接stm32,并发送数据,stm32又能够正常接受与发送数据,三分钟后异常!

再次接上jlink从新以debug模式运行,TCP异常后,电脑端继续发送数据,在TCP接受数据函数中设置断点,发现不能进入TCP的数据接受函数!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有效解决!曾有过j将窗口数由两个改成10个,但是10分钟后又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 TCP receive window. */
#define TCP_WND             (10*TCP_MSS)   // (2*TCP_MSS)

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保活啊

网友A:
长时间不通信就断了

网友B(2024-04-19):
查下是否非法“Mac地址”,很多网上的例程是用的非法Mac地址。

网友C:
逻辑移植LWIP没有跑系统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逻辑移植LWIP没有跑系统好处理

是的,stm32+lwip+freertos+C++移植坑太多了,要想几百个字节的大数据包每几秒一次不停收发很稳定的话,网上很多例程都做不到,况且每一个项目变化的东西比较多,本身参考的例程就大多数有问题,要调出来很难!

网友D:
stm32不再回复是死机了吗?

网友E(2024-09-06):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F: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G: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H: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I: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J: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K: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L: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M: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N: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