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stm32驱动AD7689的问题

楼主(2023-09-27):
琢磨将近一个礼拜的datasheet时序看是看懂了,但是无论用硬件的SPI还是模拟SPI都没办法成功写入配置寄存器,急躁。。。甚至开始怀疑硬件模块是不是没焊好,毕竟是手焊的。。请问论坛里有人用STM32成功驱动过AD7689的么,能否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怎么驱动都行 ,有好几种模式

网友C:
这模块可以驱动的啊,是不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D:
SPI的所有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E:
确认你的SPI设置(如模式、时钟极性和相位等)是否正确,可根据目标芯片(AD7689)的文档来设置。

网友E:
此外还需要确保电源和接地是否正确

网友F:
看一下是不是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