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数据手册怎么找到flah的寄存器啊

楼主(2023-09-27):
在数据手册怎么找到flah的寄存器啊

网友A:
数据手册版本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B:
参考手册里看看

网友C:
你这地方找的不对吧

网友D(2024-08-21):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E: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F: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G: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H: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I: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J: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K: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L: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M: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