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手求助Keil uVision5新建工程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3-09-27):
刚入手从ST下载并安装了 mdk518a.exe 按照 该帖子建立工程   到第五步时遇到问题  帖子说:在stdperiph Driver里面选择相应的外设驱动,比如ADC、GPIO等 但我怎么也找不到stdperiph Driver 特此发帖求助!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是否正确

网友B:
建议查阅Keil uVision5使用手册

网友C:
是不是文件路径有问题啊

网友D(2024-04-28):
哪个文件无法找到呢?

网友E(2024-09-06):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F: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G: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H: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I: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J: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K: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L: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M: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N: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