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例子——关于STM32普通IO口模拟串口的例子,

楼主(2023-09-27):
求例子——关于STM32普通IO口模拟串口的例子,

网友A:
就把数据通过置高置低发出去呗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Chasing_Chasing/article/details/116458804

网友C:
由于STM32默认的delay_us不精准,可能会导致模拟串口的数据收发出现错误。

网友D:
最好在TXD/RXD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
在使用STM32进行IO口模拟串口通信时,需要注意精度问题

网友E:
在模拟串口时,需要检查硬件连接和状态,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波特率是串口通信的重要参数,它决定了数据传输的速度

网友G:
需要使用一个GPIO口作为发送引脚(TX)和一个GPIO口作为接收引脚(RX)。

网友H:
这样波特率是不是就不稳定啊

网友I:
模拟串口时,需要设置适当的缓冲区大小,以便存储发送或接收的数据。

网友J:
普通IO模拟串口需要严格遵循串口通信协议规则,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网友K:
按照串口发送的规则,一个位一个位模拟出来就行了

网友:
普通IO口模拟串口时,需要设置与实际串口相同的波特率。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不完整或丢失。

网友B:
可以用中断把数据一位位发送出去

网友L:
模拟串口时,需要按照实际串口的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或丢失。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由于STM32默认的delay_us不精准,可能会导致模拟串口的数据收发出现错误。

使用外部中断+定时器!

网友N:
模拟串口时,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控制器,以便在发送完成或接收完成时触发中断。

网友O:
在模拟串口通信中,需要自行控制发送和接收的时序。

网友P:
在IO口模拟串口通信时,需要根据所选择的波特率精确控制每一位数据的传输时间。

网友Q:
需要检查IO口的电平状态、连接状态以及是否存在干扰等。

网友R:
在接收到起始位后,需要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启动定时器来判断IO口的电平状态,以确定接收到的数据位

网友S:
模拟串口时,要检查硬件连接和状态

网友T:
在软件中设置 IO 口的模式,将其配置为输出或输入模式。同时,需要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以满足串口通信的要求。

网友C:
模拟串口时,需要将普通IO口映射到实际的串口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