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 Nucleo STM32F429开发板的软件工程模板 ?基于keil的

楼主(2023-09-27):
请问,在哪里可以 找到 Nucleo STM32F429开发板的 软件工程模板 ?基于keil的

我在ST官网没找到,故来论坛求助。

谢谢 !

网友A:
官网的软件包里面

网友B:
cubeMX直接生成呗

网友C(2024-04-28):
一般情况下,直接使用CubeMX直接生产

网友D:
使用CubeMX直接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用CubeMX生成就可以了,官方板子都直接有Demo

网友F:
有官方的原理图嘛?有的话直接用官方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G(2024-09-06):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I: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K: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L: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M: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N: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P: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