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PM故障信号有个周期性的低电平

楼主(2023-09-27):
IPM故障信号有个周期性的低电平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C(2024-04-28):
周期性发生就容易找到问题,一般是程序输出了,还是从程序进行排查

网友D:
周期性的发生肯定是程序出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注意到。

网友E(2024-09-06):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F: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G: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H: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I: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J:
电流要增大

网友K: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L: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M: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N: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