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的USB模拟U盘在PC端移除USB时是否可以在STM32程序中判断USB已被移除?

楼主(2023-09-27):
使用STM32的USB模拟U盘在PC端移除USB时是否可以在STM32程序中判断USB已被移除?

网友A:
可以判断连接状态的

网友B:
寄存器可以判断出来的吧

网友C(2024-04-28):
如何实现的模拟过程?

网友D:
是可以判断在stm32中USB被移除的。

网友E:
移除是不是等于断电?感觉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F:
和从USB拔开时的状态是一样的吧

网友G(2024-09-06):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H: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I: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J: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K: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L: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M: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N: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O: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P: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