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2.6 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3-09-27):
最近想搞一下STM32F030,发现电脑中用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1.2 不支持030,于是去官网下载了V2.6,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不管什么芯片,只要一进入就显示该芯片已经被读保护,是否擦除;  其实芯片还没有写程序;试验了f100   f103都是这样,也就是说V2.6根本不能用?
卸载V2.6后,从新安装V1.2恢复正常,只是还是不能读写f030
不知大家有遇见此情况否?
我用的是:USB转TTL,PA10  PA9   串口,BOOT接+

网友A:
有读保护啊

网友B:
可能是由于新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2.6版本不支持STM32F030芯片,或者安装的V2.6版本存在某种错误或缺陷。

网友C:
如果下载的软件版本确定是正确的,那么可能是你的芯片固件过旧,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A:
那是不是030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D:
可能是你的芯片固件过旧,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