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 ADC定时采样后DMA自动传输错误

楼主(2023-09-27):
下面是程序,请论坛大神指导一下。

static void ADC2_DMA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3,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DMA2 GPIOA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ADC2时钟使能

         /* Configure ADC3 Channel13 pin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无上下拉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High_Speed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2_Stream2);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通道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ADC2->DR);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 &ADCoverVaule;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方向,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数据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不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半字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半字接收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FIFO模式管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半工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BURST单次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BURST单次
  DMA_Init(DMA2_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

  /* ADC Common Init **********************************************************/
        ADC_DeInit();                //ADC复位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6分频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两次传送间隔5时钟周期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通用初始化

  /* ADC2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精度12位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模式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模式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外设上升沿激活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TRGO;                //T2 TRGO激活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1个通道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2

  /* ADC3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6,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2通道6 规则排序1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 Enable ADC3 DMA */

  /* Enable ADC3 */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使能DMA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2, ENABLE);                //转换完毕DMA自动请求
  ADC_Cmd(ADC2, ENABLE);                //ADC使能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DMA使能   这行不使能时 ADC2->DR值是刷新的,使能后就失效了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2);
}

void Tim2_Init_TRGO(u16 Period,u16 Prescale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Period;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rescaler;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2,ENABLE);

}

int main(void)
{

        ADC2_DMA_Config();
        Tim2_Init_TRGO(26250-1,0);
  while (1)
  {

  }
}

网友A:
检查您的DMA配置是否有误,确保所有的参数如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传输量等都已正确设置。

网友B:
可能是ADC配置错误

网友C: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检查一下

网友D:
可能是中断配置或处理出现了问题,检查一下中断的配置和处理程序。

网友E:
大哥,,ADC2是DMA2的通道1,,不是通道2

网友E:
通道2改为通道1,,,

网友F:
肯定是你的配置有错误。本人的407系统,测量10路交流电网信号,双ADC转换,定时器4产生转换脉冲,每一路信号20毫秒转换128个点数据,DMA传输,自己的FFT软件计算U、I、P、Q、COS等电网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G:
程序配置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H:
是不是通道的问题啊

网友I:
看一下是不是程序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