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an 出错恢复

楼主(2023-09-27):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STM32f105做双can通信,can驱动芯片使用的TJA1042,发现将canH canL 短路再放开以后,can出错恢复不回来?之前在K40上使用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情况大家有什么指导建议啊?谢谢啦

网友A:
短路可能会损坏TJA1042或者其他相关硬件,导致CAN通信无法恢复。你需要检查硬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CAN协议不支持自动恢复,那么在出现错误后,CAN通信可能无法自动恢复。

网友C:
如果CAN总线的电压不正常,可能会导致CAN通信无法恢复。

网友D:
检查终端电阻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CAN协议不支持自动恢复,那么在出现错误后,CAN通信可能无法自动恢复。 ...

楼主正解,,需要在初始化配置使能相应的功能,,

网友F:
初始化的时候开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再不行把打开错误中断,出错了可以做处理。

网友G:
不能自动恢复的吗

网友H:
短路了吗?那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I: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J:
是不是没有配置相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