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LINK VCP

楼主(2023-09-27):
记得以前STM32F429 DISCOVERY连到电脑上,有个串口,原理图上ST LINK也相应的端口与STM32F429相连,但现在在官网上下载的驱动,连上电脑,只有ST LINK,没有串口了,请问论坛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没有啊

网友B:
好像别并没有连接上啊

网友C(2024-09-06):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D: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E: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F: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G: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H: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I: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J: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