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 5.14 设备预设的start up的c文件中有没定义的函数

楼主(2023-09-27):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用STM32f051r8的板,用keil 5.14编程,在选硬件的时候启用的start up,他内置的system_stm32f0xx.c中有三个量在编译时提示没定义:
翻了一下,发现这东西在stm32f0xx.h有定义,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在system_stm32f0xx.c提示没定义,要怎样才能让程序意识到这些量已经定义了呢?谢谢!!!

网友A:
使用的Keil μVision IDE版本可能与设备预设的启动文件版本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B:
某些函数或宏定义可能依赖于其他库文件。如果缺少这些库文件,那么编译器将无法找到这些函数或宏的定义。

网友C:
有时,开发人员可能需要在设备预设的启动文件中添加自定义的函数或宏定义。如果缺少这些自定义的函数或宏定义,那么编译器将无法找到它们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检查设备预设的启动文件是否正确配置了自定义的函数或宏定义。

网友D:
在那个头文件里加上extren

网友E:
头文件有没有正确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