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前三个中断正常运行,PB3的中断进入不了中断,求解答

楼主(2023-09-27):
如题,PB3中断进入不了,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ÍⲿÖжϣ¬ÐèҪʹÄÜAFIOʱÖÓ
  // KEY_Init();//³õʼ»¯°´¼ü¶ÔÓ¦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B.1 ÖжÏÏßÒÔ¼°Öжϳõʼ»¯ÅäÖ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B.2   ÖжÏÏßÒÔ¼°Öжϳõʼ»¯ÅäÖ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B.0   ÖжÏÏßÒÔ¼°Öжϳõʼ»¯ÅäÖ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B.3   ÖжÏÏßÒÔ¼°Öжϳõʼ»¯ÅäÖÃ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ÇÀÕ¼ÓÅÏȼ¶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4;     //×ÓÓÅÏȼ¶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ÄÜÍⲿÖжÏͨµÀ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ù¾ÝNVIC_InitStructÖÐÖ¸¶¨µÄ²ÎÊý³õʼ»¯ÍâÉèNVIC¼Ä´æÆ÷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在哪啊

网友B:
你这个注释怎么是乱码啊

网友C(2024-08-21):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D: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E: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F: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G: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H: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I: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J: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K: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L: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