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串口偶发不进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2023-09-27):
使能最新的HALl库,测试串口发现偶发出现发送完成中断没有进去,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设置问题,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发送完成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其他可能的中断源

网友B:
中断使能问题吧

网友C:
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D:
优先级的问题吧

网友E:
中断有没有正确配置好啊

网友F:
有可能在发送完成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期间,其他任务占用了处理器,导致中断服务程序无法执行。

网友G:
串口中断被挂起,则可能导致发送完成信号无法被接收到

网友H:
如果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被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所覆盖,从而无法被触发。

网友I:
可以尝试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中检查接收到的数据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重新发送数据。

网友J:
检查串口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K:
检查一下中断的配置,包括中断源的启用、中断向量的设置、中断优先级的设置等,看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L:
在发送数据的代码段前后添加日志输出

网友M:
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啊

网友N:
某些中断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触发,如发送完毕、接收完毕等。如果这些条件没有满足,那么中断将不会触发。

网友O:
串口驱动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P:
代码的实现,看看是否有遗漏、错误的地方。

网友Q:
在STM32F405中,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是一种常见的中断处理机制,用于在串口发送完成后触发相应的处理代码

网友R:
需要检查串口的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看看代码是怎么写的

网友S:
优先级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T:
串口的硬件连接也会影响中断的触发

网友E:
是不是优先级设置太低了

网友U:
查看中断优先级设置,可能存在其他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发送完成中断,导致该中断无法正常响应

网友V:
如果在前一次发送数据后,串口发送缓冲区没有被清空,那么下一次发送数据时,数据可能会堆积在缓冲区中,导致发送完成中断不被触发。因此,在每次发送数据前,需要清空串口发送缓冲区。

网友W:
如果发送过程中出现错误或者异常,发送可能提前结束,但是没有触发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X:
串口的波特率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发送数据时发生缓冲区溢出,从而无法进入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Y:
如果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有误或者逻辑错误,可能会导致中断无法正确处理

网友W:
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间较长,那么可能会阻塞其他任务

网友Z:
看看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函数处理逻辑有没有问题

网友AA:
如果串口发送完成中断的中断状态为禁用状态,那么中断就不会被触发。

网友AB:
如果串口的缓冲区已满,则无法向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AC: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中断没有正确配置

网友AD:
在发送数据的代码段先后添加日记输出

网友AE:
查抄uart驱动程序是不是精确,是不是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AF:
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AG(2023-12-11):
执行代码,看看是否有任何遗漏或错误。

网友AH:
如果串口中断被挂起,可能会导致未接收到完成信号

网友AI: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AJ: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AK: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